求救如合加焊CPU坐

楼主(2009-04-30):
我今天修到一块主板是内存没有时钟我不上CPU内存就有时钟我一上就没有时钟信号我就想加焊一下CPU坐子谁知道我一加焊CPU连工作都不工作了我就上假负载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了尔且我不上点测就对地为00就接地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也没有动CPU座子怎么就不能用了呢我就是加焊加焊谁知道成这样了呢求高手指教指教怎么才能恢复原样呢????那个板子是上内存就跑D3  D1循环码

网友:
说的有点乱,建议分好标点,一口气说完似的,楼主还没说自己是什么座子呢。是哪种CPU座啊,如果是478就直接换掉吧

网友:
加焊之前还是先用带灯测试仪测试下先。
标点都没有一个,估计耐心看完的人都累了。

网友:
是BGA的座子

网友:
上真U没就对地,当然接近对地,不完全。
还有D3D1来回跑时,刷BIOS、换IO,换时钟芯片等等

网友:
加焊盯锡是常事,所以要小心呀,焊工不是一日之功,如果是没上真U测量,那肯定是U座连锡了,只有重新
换U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