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液晶换15屏如何刷程序

楼主(2009-04-30):
原17屏LG/LM170E01TL(A5)30片插SXGA的双8位的屏碎了,准备换15寸三星LTN150XB-L03笔记本30片插XGA的单6位的屏,驱动板上有个TSU16AL-LF芯片,CPU上带标签L1730SN KMST V2.0 , EPPRM是24C08MP八脚。请问高手我该用什么程序实现这个目的?
我上次发贴问到17液晶显示器能否换15笔记本屏的问题后,“汤某”给了很有帮助的回答,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不太清楚,,,,,

楼上你是装门来灌水的吗?    24C08应该不是屏驱动的吧  不知道你那块驱动板能不能用  你用通用板就好了嘛  今天我也改一台LG15的 驱动板坏了开不了机 面板上按扭都有4.8 4.9V电压 按按扭电压变0 就是不开机改了通用板好了就下班了明天还要搞面板 它原来面板是排线的 不好改啊

网友:
可以用编程器把MCU里面的数据刷成你想要装的 屏数据

网友:
这想你这个板不能直接用的,要是用的话也要重写程序,估计也不会找到这个程序,所以最好还是用通用板来点这个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