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声三短一长

楼主(2009-04-30):
今天修到一块V星给HP代工的MS-7225 VER:1.2 ROHS主板,代码跑C1,测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准备明天打一下AD线阻值。
奇怪的是:报警声是 三短一长,这代表什么位置故障,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三短一长,你看看是不是AMI的BIOS,如果是就代表内存出错。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