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常用的几种锡珠规格有那几种

楼主(2009-04-30):
请问显卡常用的几种锡珠规格(GPU和显存)有那几种,想买锡珠,这个东西还讲什么牌子好不好,请教下,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就是0。6 GPU,还有0。5的显存,就这两种。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买时还讲什么牌子?

网友:
锡珠当然也有很多厂家生产,你自己看情况选择了,论坛淘宝有售。

网友:
GPU:0.6 和0.5
MBGA/FBGA 显存:0.45(最大不大于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