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59(W)驱动板~求思路

楼主(2009-05-01):
[驱动板故障为开机没反应,这机器是外置电源,电源插拔几下就可以指示等亮起来,但是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指示灯显示颜色不灯!希望大家能给我点思路!谢谢~~手机拍的不怎么清楚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这样老的机器,怎么能找到程序,嘴上说刷程序很简单,但实际很少能找到这样的程序

网友:
各路供电是否正常呢.电源接触的怎么样呢.

网友:
建议楼主先查查供电部分,看看各个部分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现象。后来换了个外接电源好用了。是电源供电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