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式电脑,插上好的PS/2鼠标和键盘,都没反应,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5-01):
我的台式电脑,插上好的PS/2鼠标和键盘,都没反应,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我不想去买USB的键盘和鼠标,急,麻烦各位前辈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查 键盘 USB 5V电压 保险烧了吧

网友:
能说清楚点吗?二楼的,感激不尽,我是个新手,什么5V,哪个保险烧了

网友:
先看看键盘和鼠标有没有指示灯亮,如果没有看看键盘接口附近有没有跳线之类拔插几次看看有没有用实在没有应该是保险烧了。至于哪个是保险在接口附近找有没有F标示的,实在不行把主板图片发上来让高手们看看,我也是新手来着。

网友(2009-06-17):
是不是开机后插上的  PS/2是不支持热插拔的

网友:
检查下CMOS设置

网友:
你恢复哈出厂设置。

网友:
你先看下保险烧了吗.再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阻值对不对.要是全好的话,把键盘相对应的472排阻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