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V8主板插显卡跑C1

楼主(2009-05-01):
我有一块升技NV8主板,不插显卡能一路跑完,插上显卡后就跑C1,这个主板只有一个桥,我用风枪直接给桥加焊就能点亮,但过一会又跑C1,不知道是怎么会事,我已经加焊了好几次了,都是这样能好一下,不知道是哪的问题,补充一下,电源、CPU、内存、显卡都是好的

网友:
还是有虚焊的地方  应该是桥虚焊 用手压过吗???

网友:
桥你那下来做吧.有可能你没有加焊好

网友:
不读内存吧    或的桥的问题   排阻坏的多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前天才遇到过

网友:
放上个硬币 然后加焊 ·

网友:
重新植球再焊接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重复的加热很容易把桥搞死。

网友:
支持  管理员    看一下内存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上了显卡不过内存是NV的通病,原因只有一个:虚焊。
我弄了N块了。
做一次BGA就OK了的。不过最好做完了给桥加个风扇,不然挨不了多久。
PS:ABIT的板做BGA不好做,我做一次费一次(板变型严重啊,现在在和工厂联系做托架了),你做的时候小心点。
还有就是用风枪做的效果不好的,亮一、两次就挂了,做好点的也就几天。还有做BGA吧,不怕麻烦就重做珠了。

网友:
我又加焊了一次,现在桥彻底挂了,,现在接上4 个脚的插头就象12V短路一样了,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但12V我量了没短路,我想应该是桥挂了吧

网友:
桥挂了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你桥下面连锡了,现在没办法就只能植过一个咯

网友:
再重新植过珠应该ok

网友:
ABIT的板做BGA不好做,我做一次费一次,板变型严重啊。我做了几次也是这样。做这个桥成功率不高呀

网友:
用BGA焊下吧

网友(2009-06-17):
显卡问题的话 加焊一下插槽上面的耦合电容  再看看芯片离PCI-e接口最近一侧的电容或电阻电感有没有烧毁痕迹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就是主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