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擎主板怪病 关不了机??????????

楼主(2009-05-01):
一宇擎 (P4VT800+) 主板 关不了机 关机屏幕没有显示了 硬盘关闭了 电源和CPU还工作(风扇转)的强行关电源才能关机
电源换过 系统做过N个版本 bios恢复默认值了 芯片是威盛 8327R I/O83697HF
是什么毛病 谢谢各位大侠
cpu
芯片

网友:
查下开关的电压如何 刷好BIOS要放电下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两次,有可能是电源不行了,要多换几个电源,在把IO换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