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打阻值卡,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不一样。

楼主(2009-05-01):
用AGP打阻值卡,检测VDDQ工作电压正常。12V 5V 3.3V都正常。
测试数据地址线阻值不一致。有几个和其他阻值不一样。
这个是哪个的问题?插槽??周围贴片电阻?
问题

网友:
是偏小还是偏大?把数值发上来看下。

网友:
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 误差还是有的

网友:
不是对地阻值。对地阻值我测。怎么数字万能表总是显示 1
测数据地址线的电压。打部分是 0.50-0.59之间 有三个是 0.26-0.40之间
检测卡 跑码到26 然后主板报警 意识是显卡没插好。所以我用AGP打阻值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