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卡的00 和 FF

楼主(2009-05-01):
代码卡的00 FF$(指一加电就显示FF)代表意义一样吗?如果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了..
一加

网友:
00和FF的意义一样。只是BIOS源码的定义不一样,所以同样情况会有不同代码,88也是同样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过内存的代码,AMI的BIOS,show出来的代码是D3,而AWARD的BIOS,show出来的代码却是C1。

网友:
谢谢管理员的解答.如果是同样的主板呢.BIOS也是一样的了.两者有区别吗?我遇到过同样板有的跑00有的跑FF.

网友(2019-12-14):
求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