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打坏了联想液晶

楼主(2009-05-01):
今天收到两天传说中被雷打坏的联想液晶...

跑线路,发现1503A的那个八脚芯片损坏..

请问代换型号,在线等...

网友:
EA1530A  联想液晶显示器电源芯片

在线等代换型号

网友:
这个型号的好象没有代用的

网友:
我给你提供电路图,代换芯片不好找,不行最好使用原装的Symbol Pin Description
VCC 1 supply voltage
GND 2 ground
PROTECT 3 protection and timing input
CTRL 4 control input
SENSE 5 programmable current sense input
DRIVER 6 MOSFET gate driver output
HVS 7 High Voltage Spacer
DRAIN 8 drain of the external MOS switch, input for start-up current

网友:
呵呵!没的代啊,估计还有不少零件被炸了。

网友:
直接上淘宝买一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