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硕泰克(SLK8AN2E-GR )主板,3.3V短路

楼主(2009-05-01):
我是刚刚开始学习主板维修正好手头上级块 SL K8AN2E-GR 主板 故障现象为不开机,我查了下ATX电源插座,其中1、2、11、脚的3.3V短路了(对地为0欧姆)。

因为,刚开始学没有什么思路,所以,想请大伙帮帮忙,我该如何下手???? 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
南桥和I/O的可能短路

网友:
吹掉网卡后测 PCI A14脚阻值·~  测LM1117中间脚的阻止也行 ·~

对地说明桥挂了 ·

网友:
拆网卡芯片,下掉I/O,取下BIOS,反正跟3。3有关的东东都去掉看看还短路不,最后就是把桥拿掉,呵呵

网友:
先检查1117中间脚,短路就换桥,

网友:
网卡的可能性大,先把网卡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