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花了二天时间搞的BGA炉子,还需完善

楼主(2009-05-01):
不秀钢 7米,7*8=56元,加工费30元    温度控制仪二个带高温感温头155元,三条消毒柜用的那种红外发热丝带座子共45元,装发热丝的是一块旧VCD的外壳,二组12V变压带虑波整流加接触器40元,共326元。
待加入上加热风枪,看价格走咯,,如果热风枪是300元的话,,整台DIY的价格在600元左右。
前视

府视

侧视

网友:
貌似楼主连上加热都不用了 直接下加热使用?
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题,,,还在完善中

谢谢

网友:
三根加热管会不会造成温度不均匀?我觉得加一块铁板在上面,这样温度均匀一些

网友:
现在能人真多啊,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让维修者自已研发维修设备

网友:
支持,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红外发热管温度温度不会怎么不均匀的

网友:
那两条架板子的钢条估计不怎么好用啊,容易搞掉小零件

网友:
我看温控表不好,不带PID自整定的温度过冲无法调整。

网友:
绝对的人才!

网友(2009-08-13):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要是楼主给点工具的使用方法,就太感动了!

网友:
别看广告 看疗效

网友:
我有个电炉丝的炉子 加热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网友:
好东西。在我们这边电脑城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做BGA不用上加热的。只用下加热。一样没有问题。不过人家是用五条发热管的。 。

网友:
不知好用不uuuuu

网友:
看来,兄弟们的好点子,越来越多了。是个很好参考。

网友:
这样做的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2009-09-21):
技术重要多  控制好没问题

网友:
今天也在试验红外的下加热,发觉加热并不均匀,我是用A4纸试验的,离灯管6CM,灯管上部的A4纸十来秒就焦黑了,其它部位还是雪白的,证明了红外管加热不均匀的说法。明天加温控看看效果怎样再说

网友:
楼主太牛了,希望改善完给个详细的~~谢谢喽、~期待中!

网友:
还需完善,好多地方不合适,边修边改吧,要不有些问题还发现不了

网友:
感觉有点危险啊!!!没有怎样防护的设置啊 根做烧烤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