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阻值卡插到AGP1X上。看不出来反正。

楼主(2009-05-01):
AGP阻值卡用的时候有反正之分么?
反过来也能插,正过来也能插上。不知道哪样插才对。或者正反用都不对?
插多深才行。插太深有些点可能接触不到。测电压肯定也测不到了。
请高手帮忙。最好是图解AGP阻值卡的用法,其他的阻值卡都会用。就是这个AGP不行

网友:
AGP阻值卡有测试点,你对应AGP槽的测试点12V就行了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VDDQ 其中一个点对地电压为0.02或者0 其他VDDQ点电压均为3.3V。
这说明北桥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