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点NF4的小经验(也就是NV的桥的吧)

楼主(2009-05-01):
这个是自己写的,如果有重复的就删了吧。摸摸是不捞自己的帖的,沉了就沉了。

总观NV的几代桥,除了发热还是发热(我现在都不喜欢NV的桥了,转用VIA的了)
不过NV的桥还是耐热的,基本上百度不烧。
而出厂了那么多NV的板,真正给NV桥加风扇的板并不多,所以NV一直在高温中生存,这也就是NV的桥为什么容易虚的原因了。

NV桥虚后经常出现的现象:
1、花屏(多出现于6100)
2、上了显卡不过内存(多出现于NF4以后)
3、开机显示完CPU内存信息后卡死
4、找不到硬盘
5、下面的大家补充咯。

最多的就是第2点,上了显卡不过内存
这是为什么呢?内存控制器已经在CPU上了,为什么不过内存呢。

因为从NF4开始就开始使用PCI-E接口了。而PCI-E支持内存共享,就是显卡可以直接调用内存,内存也可以从显存中拉取,桥虚焊后显卡与内存的通道受阻,CPU得不到内存的确切信息,就卡在内存上了。

NV的桥坏的原因:
基本上就是nVIDIA野心太大,集成了太多东西了
包括声音控制器,网络控制器,时钟,开机控制,PCI和PCI-E等等
所以基本上某个部件受点冲击,桥就跟着挂了(如打雷,电压不稳定,1117挂掉等等)

还有摸摸的板挂得也很郁闷:就拔了内存桥就挂了。因为内存时钟是NV的桥提供的。内存没事,桥直接就静电击穿了
PS:SIS的野心也很大,桥里的东西也一大堆的。不过还好SIS能耐大点,发热也不大。

网友:
总结的很好,NV的单桥故障率大大的高,现在装机都不敢用NV芯片组的板了

网友:
我用的还行,但是用的一批ati的芯片组,几乎片片有问题,哎~
我用的c61,桥上面是被动散热,三年内不要虚就好了,哈……

网友:
要是不是NV的虚,我们维修的不就没得市场了啊,希望INTEL老大哥也搞多点虚的来,双方、都有利。

网友:
上显卡不是不过内存,而是NF桥内部PCI-E总线与显卡上的PCI-E总线的传输有问题。

网友(2010-03-13):
同感啊。什么都不坏就坏桥啊。

网友:
要感谢 NV啊   不然维修真的没有搞事了  也挣不到钱了   楼下的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