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65CPU供电上下管击穿

楼主(2009-05-01):
刚拿来的时候无法上电!测得CPU供电的一组上、下管击穿。更换后上电就击穿。电源管理RT8802还有一个小的发烫。。。。。。。。

网友:
看看有没有保险电阻啊,或着是稳压二极管短路导致的啊?

网友:
把所有的U供电相关元件全部拆下再测NB的AD,从而找出故障点

网友:
上去就穿郁闷!最头疼的,小贴片都量过了!估计是那个小的从电源芯片问题了!可惜没的换!以前也遇到过上下管全换了,电源管理也换了还是烧!有没有什么忽略的地方,高手指教。。。。。。。。

网友:
电源管理.反馈电阻看下.管理芯片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