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INTEL原装板不上电维修过程

楼主(2009-05-01):
手头上有两个INTEL原装板,一个D845GEBV2/D845PESV+PC87372    一个D848PMB+47M172.  两个主板都是不通电。
   先讲第一个主板,来时被人修过,换过1117,换过32.768.  通电,量1117,输入5vsb,输出才2.1V,明显偏低。量控制级0V。 断电,量三个脚对地阻值,输入,输出都正常,控制端接地。 这个明显是1117被换错了。(1117主板上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控制端接地,一种控制端和输出端通过分压电阻相接),换过1117,通电走E9--EB ,刷BIOS后OK.
   再讲第二块,也是不通电。量供电正常,晶体正常,就直接换IO了。再接电源,还是不通电。32.768换了也一样。 上网跟张老要了一个47m172的引脚定义,贴图如下。讲维修过程之前,先讲一下IO有关开机电咱的测试点。
71PIN  5VSB   93PIN   3.3VSB     待机供电
83PIN    NRSMRST    待机供电好信号,IO到南桥
81PIN  NPS-ON    接ATX电源绿全
85,86    S3,S5
83PIN      CPU_PRESENT     CPU到位检测脚。大家都知道,INTEL的主板,不上CPU不开机。具体就是通过这个脚还检测的,它边到CPU座的SKTOC 脚,不上CPU此PIN为3.3V高电平,上CPU后此PIN被CPU内存拉低接地。

  好了,插上电源,测5VSB,3.3VSB  OK. 测CPU_PRESENT  为LOW.  测NRSMRST 电压为零,测此脚对地阻值正常。  因为我的IO是买的旧的,所以怀疑开始换的是坏的,就又换了一个。再量NRSMRST  ,电压3.3V ,正常了。可还是不开机,侧着主板看南板,发现里面锡珠很黑,用洗板水洗净,再吹干。 插上电源,通电正常,一路跑码。以为修好了,关机再通电又开不了了。 用白光882对南桥进行加热,凉完。 再通电,一切正常,修复。  题外话,这IO的测试脚实在是太密了,太难点了。

网友:
LZ真强人也!敢问LZ是用什么来看到锡珠黑的

网友:
呵呵,做BGA做多了的人都知道,BGA桥上的锡珠和PCB焊盘上的锡点要熔合到一起的时候,从侧面看都会发光。因为光的反射,所以从侧面看桥里面的珠子,如果里面黑呼呼的,一点不带反光的,那锡珠肯定很脏了

网友(2009-09-01):
原来南桥里面的锡珠脏了也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楼主怎么还是新手呀。呵呵。。。。。。
思路很清晰,应该是老手了呀!他人动过的板子,一定要查查动过的地方,然后再一步一步来,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南桥建议重植。不然会返修 。
或者烤一烤吧

网友:
第一个83改成92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汗!!!楼主真是强人!这贴我收藏了

网友:
楼主真强啊!别人动过的板子我们应该不去做!

网友:
又学了一招,侧着能看到南桥的锡珠,用洗板水怎么洗到那夹缝里的?

网友:
能介绍下具体洗板过程吗

网友:
1117在板上的应用分可调和不可调两种,的确很容易忽略

网友:
南桥内边不好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