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ATI 7000VE 32M显卡,AV和S端输出均为黑白色

楼主(2009-05-01):
显卡工作正常。AV和S端输出均为黑白色。换过线了也不行。
确认不是电视设置的问题。安装了ATI的控制面板调节仍然不行。
求助高手。
显卡

网友:
查一下TTL电路

网友:
谢谢。去学学TTL电路是什么

网友:
显卡输出到电视的制式,有NTSC和PAL的制式区分的啊,要对应的,要不然显示就是黑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