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屏故障,不知怎么办?

楼主(2009-05-01):
今天弄一台r50e其实就是灯管虚焊了,但是我把集光槽也弄下来了,后来怎么也弄不上去,四小时后终于弄上去了,一开机,发现背光坏了,我想问下大家,;这个背光要如何换啊,听说那东西不能用手摸,不能用手摸各位是怎么换的呀,能否告知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找个一样型号的碎屏,把整个背光换掉.

网友:
比较麻烦,注意清洁!

网友:
背光这么个坏法,有印吗? 用手摸其实一样行,我就是用手的,没什么不妥。想不留痕带手套呀。

网友:
换个灯管没那么复杂,怎么下的就怎么装回去,只是要细心。

网友:
导光板没有弄脏就不要紧,其他的可以用个酒精搽干净,灯管槽没有变形吧

网友:
谢谢各位楼主,后来还是花了我60要别人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