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显示花屏

楼主(2009-05-01):
昨天接客户一机子,IBM T61,客户提供信息为:无线网卡坏导致显示花屏,经过拆装去掉无线网卡后,现故障为:开机花屏,但能进系统,在启动过程中显示花屏,进入WINDOWS XP后,也是花屏,外接显示器也是花屏,不过开一会后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师父给点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吧!

网友:
传说 T61的显卡 NV8系列的显卡有BUG,,加焊吧、

网友:
忘了补充一下,客户的机子出的问题,后来又新买了一个板子,结果一插无线网卡后开机就花屏。过一会就可好了,不应该是显示卡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CRT和LCD都顯示異常
就得從顯示晶片下手了

网友:
拆了无线,跑个3D不就知道了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已解决,是显示芯片有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
觉得现在新买的板子,质量是很一般。
买了块T42的主板成色很新,拿回来屏就抖,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现在买的T42主板一般来说是翻新的, 因为T42主板早就停产了.

网友:
t61的显卡好象做不好哦,碰到花屏都是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