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新东西--开关和旋钮

楼主(2009-05-01):
看个图片,看看图片上的开关和旋钮有什么用处。开关不一定是新东西,旋钮在主板上应该是新东西了。

网友:
应该是调速的吧? 或者调温的 不过 应该是调速的吧

网友:
OC_DRIVE = OVER CLOCK DRIVE 超频用

板上的OC Gear(OC_GEAR1)可以启动OC (OVER CLOCK),OC_DRIVE调较超频的幅度,而且有LED灯显示, 有没有看到OC GEAR按钮上的一格一, 那就LED灯.

网友:
这个开关很易坏,会造成不上电,或是不复位。

网友:
超频用的,应是调整时钟的频率!!!!

网友:
V星主板上就有这样的超频开关

网友:
从右到左是开关、复位、清除CMOS、后面的是什么?绿色节能?超频开关?超频FSB调节?张老从哪里找来的这些真有意思

网友:
开关、复位、清除CMOS,待机,超频,超频调节。

网友:
新东西,开眼界

网友:
华硕主板上面很多。和正常的按扭没什么差别?

网友(2009-08-20):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主板

网友:
超频用的调节开关吧,又增加一个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