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很另类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助解决

楼主(2009-05-01):
ST SV320G硬盘装在华硕P5QL PRO主板上。现在一接这块硬盘就不能开机,显示器有开机声音,但不显示图象。拨掉或换块硬盘或清BIOS就好。如果清BIOS后重启又不行了。把这块硬盘挂在另的机器上就没有问题。不知何解。紧急求助.

网友:
看一下这个信息吧: SEAGATE ST3320620SV 320G 16M 7200 SV35 SATAII

SATAII的硬盘你的主板支持吗?!怀疑中。。。。。。

网友:
是的哦,如果不支持的话就是认到也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