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跑C0

楼主(2009-05-01):
此主板CPU供电正常,内存电压分别1。25V、3。3V、2。5V,PCI时钟正常,复位正常,北桥加焊过,因为手头没有编程器所以没有刷

网友:
你看看CPU的坐,CO 多是他的问题

网友:
基本就是座的问题,不行就刷下BIOS。

网友:
把CPU座子用压住,将其点一下,不松手!试一下能不能跑过!

网友:
C0大部分都是U座虚焊,按下试试,一般都可以

网友:
CPU底座特别容易虚汗

网友:
精英的板子为什么都很垃圾呢。座的问题一直没有决绝呢

网友:
精英的通病   脚座

网友:
精英主板座坏虚焊的特别多,个人建议大家修主板时间特别注意一下,有可能客户送修的机器,你拆下主板再装上就加电不显了,所以最后拆主板前先将风扇拆下,个人认为可以减少人为损坏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有个针脚有点"亏",跑出虚汗来了?

网友:
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845跑C0,多数是座虚焊!

网友:
上次也是修到一张精英板

跑C0  先前以为是BIOS 掉了

但是刷了还是一样的

后用手安住U座。

结果就好了。

楼主  注意看哈U座  说不定会有新发现。

网友(2010-03-26):
哎。我遇到一个C0,怎么都不好使。在这里看到的基本都是U座,自己还没能力弄。只能让客户去别的地方了。郁闷。

网友:
搞BIOS 哦! 杀CPU 座!

上CPU 灯具看看哦。。。。。。。。。。

网友:
不一定哟,以前修板的时候,遇到很多都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