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0机子电流跑0.73A不显示故障

楼主(2009-05-01):
a30机子电流跑0.73A不显示故障

机子开机电流从0.01跑到0.73a不显示。。代码从ff跑df.

拔掉内存电流也是一样的。。

请问这会是哪问题。。内存换过了。。。内存供电都正常。。。

没有思路了。

网友:
加焊北桥或换北桥 看看了

网友:
830的北桥不好换,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但是加焊北桥肯定有效

网友:
是不是不过CPU呀

网友:
不插cpu.电流为0.43a.。。。插上cpu。电流跳到0.73a应该不会是没有过cpu。。我想是内存不过。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的。

网友:
最新进展.压cpu芯片时.电流表可以上到0.8a左右.但接屏还是不显示..这是为什么..cpu.供电芯片及周边的零件加焊过都 没有用..小电阻电容也加焊过了没有用..芯片都拆下来在装上去也不行..

为什么用手压芯片上面及北面电流就会上升?周边出没有看到有芯片呢

真是怪事..

网友:
量内存对地阻值,可以帮助你判断故障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