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8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5-01):
硕泰克848主板点不亮跑ED 测量一下内存供电2.53v显卡供电1.53V不知从哪里维修?

网友:
那个内存电压跟显卡电压是正常的.你要查其它的看看

网友:
测量前端总线。

网友:
前面跑的是什么码 啊这种情况多是内存不过

网友:
是不跑码吧 ·~ 插上显卡试试·~ 这牌子好像有要插显卡才能触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