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10WB-P4 冒烟

楼主(2009-05-01):
各位大哥,,金河田ATX-310WB-P4他一插电Q9的C945就冒烟了,,这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哥们你能不能发个图过来啊,我好帮你判断啊

网友:
红色圈那里,,图是论坛找的,,那黑圈没有关系。

网友:
那粒C945换过后还会。。我周边都看过了,,不知道要先查那里。请各们大大给个思路也好。。

网友:
好像辅助电源一块的吧

网友:
是的,,都只是插上电源他就冒烟。

网友:
把494和附近的431换掉,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型号不对啊

网友:
一块上面写着AZ339P 409BT
另一块是AZ7500BP 446BJ

网友:
查待机电路

网友:
494就是你的7500,,查辅助电源管吧,可能就是你的Q9坏的原因,应该还有一只整流二极管坏了,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打一下,如果两头都有叫声,把它也换了,好像楼上说的也有道理吖,看一下TL431电路正不正常,最好把保险去掉,串接一只60W的灯泡,如果亮了,那你的辅助电源部分还有短路。。

网友:
原来是串在保险那里啊,,我买了一个都不知道串在那里。。
换了7500后就不会再冒烟了,,但是短接还是不会启动。绿线有+5伏电压。我再查查看吧。

网友:
紫线也有+5伏的电压,那是不是就不是辅助电源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说的就这么多吗?ps-on电压,7500的12、14、4脚电压呢?不要老是想着一下就换中了坏的那个元件,不了解坏的原因你下次还是这样来论坛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