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350-11ap 高频叫声(已修好)

楼主(2009-05-01):
手中有一款航嘉 HK350-11ap,+5VSB +5.0V 绿色线 4.9V, 一强行短接就吱吱的叫。又是新手呀,一点一点学吧。思路一开始就错,从辅助电源开始学修。光耦换,T431换,还是不对,换TL494CN,不行,到处找资料,偶看一篇《航嘉 hk350-15ap 高频叫声维修思路(已修好)》中的第4条“实际上我走了弯路,应该先测量各个工作点电压的,尤其是推动电压,可是我嫌麻烦,就没测,实在不得已就全拆开,做好绝缘,测试了7500 8脚和11脚的工作电压,还有13009的基极电压,实践证明这样是事半功倍的。”
有道理,试一试吧,黑表笔接7脚,红表笔接11脚--2.2V,接8脚--1.2V,不对称,哪的问题呀,学跑电路,先从8脚的拆起,一个C3198,一个1N4148,一个有点糊的电阻(航嘉电源是用什么胶封的,黄色的,用刀抠了好长时间。封上了肯定不散热,烧了)。电阻开路,它好像通过KA7500B身下的跳线到12脚,电阻颜色好像是 红棕红 的,去买还买了此1/4W的2.2KΩ,幸好以前买了有1/8W的,焊上,一试好了。感谢论坛上的各位老大,多发些精品,多学习一下。

网友:
HK350-11ap 我有两块,今天,继续修理,看12V整流输出部分的滤波电容一个220UF,另一个是1000UF,改造一下,全换成16V2200UF的了。一块3.3V的电压才3.17V,干脆换整流管吧,原装STPS2045CT 换成 B20100G 3.17变成3.3V了,原装 BYV32E-200 换成 STPR2020CT 装好用了2个小时,温热。另一块也就是上面发出吱吱声尖叫的,12V整流输出滤波电容也换成16V2200UF,12V电压只有11.7V,原装 BYV32E-200 换成 MBR3040CT,12V 电压升上来了 变成12。0V,装好用了4个小时,温热。各位老大这么改不知能长久吗?帮助分析给个说法。

网友:
"12V电压只有11.7V,原装 BYV32E-200 换成 MBR3040CT" 换的整流管耐压不足,小心击穿。MBR3040是40V的,BYV32E-200 是150V的,为什么12V整流要用150V的,可能是主开关管硬关断时藕合到次级会形成电压很高旗杆状脉冲,所以一般开关电源整流管反向耐压要高。

网友:
哦,谢谢指点,肖特基的耐压特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