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F3600不开机,

楼主(2009-05-02):
我有个清华同方超锐F3600的本,开机电流1.12A,屏幕不显示,状态指示灯的数字和大写两个灯同时闪烁,因为这款本本没有minipci所以无法插诊断卡,请问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呀,北桥是刚换的!
不开机

网友:
用示波器是最好的

网友:
灯闪的问题照到了,是没有安装风扇,但是风扇安装好了,可一开机风扇就不停了,而且速度也不减,看来是没有自检或是自检不通过,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到CPU是否工作,除了用示波器和LPC的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