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TCL旧笔记本,暗屏问题急需解决

楼主(2009-05-02):
我有TCL旧笔记本,屏幕一会儿有图像,一会儿就成了黑屏了,但放在灯光下照,有图像,只不过是看 不清

网友:
高压条与主板的联线接触不好吧 把排插重新插下试试  不行就补焊下排插的焊脚

网友:
用以通用的液晶板驱动下屏,判断是不是灯管老化了,如果通用的女人那个点亮,而且还能正常使用,那就一可能是高压板和排线
个人觉得应该是灯管问题,前天才换到一 灯管

网友:
我认为高压条的可能性大一些!也有可能是驱动板,亮了再灭以后又能亮,灯管应该是好的。控制及供电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灯管分别代换。没问题可能是休开关有问题

网友:
暗屏的原因有灯管、高压板、屏线及控制电压、休眠键,分别测试

网友:
昨天晚上我拆机了,开机正常,进系统一会儿后就黑屏,主要是灯管不亮,屏幕上有图像,拿灯照能看见;
我估计是高压板上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用的是MP1015芯片,结构比较简单,有谁知道他的工作原理.和各脚的订义,能给小弟传一下吗

网友:
外接个高压条,试下灯管,看是不是灯管打火老化引起的。还有就是你看暗了以后量下高压信号,是不是还是高电平

网友:
检查高压板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

网友:
哈,今天晚上解决了,感谢天主,哈哈!!
是这样的,我认为开机能点亮一会儿,灯管肯定是好的,要出问题就出在高压板上,今天我翻资料,有人说,如果灯管亮一会儿就灭了,多半是灯管针引脚的地方虚焊了,我拿电烙铁把灯管接口处和高压线圈引脚及三极管等处重新焊了一回,上上去竟然一个多小时没黑屏,估计可能就有虚焊的地方,明天再试一下就能确定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指导,小菜有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