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红线对地短路故障

楼主(2009-05-02):
刚修了一块845杂牌的板,原是电源红线对地短路,走了很多的弯路,最后才发现是usb口的5v供电那只脚接地了,换了个usb口,故障排除了。

网友:
是啊 维修要小心仔细啊。。。。。             先看再查,不然通电,就会出现更多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