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 报0175

楼主(2009-05-02):
T22 报0175  买了解的工具  解好后不  能进系统 了 但走道XP就掉电关机  必须重新按开关 然后有到XP 掉电关机. 会不会和3410  和3421 有关  在板上只看到一个3421 和一个3410   是不是还有的在其他位置 我没拆D壳  加焊能行吗 怎样判断3421 和3410 有问题   补充以下 放了一天 有出现0175 报搓 .又重新解了一次.但解好后还是到XP界面掉电关机. 在这请教各位了

网友:
应该是解密没解好。

网友:
必换ADP3421 AND ADP3410,否则解决不了问题的。遇到N多报0175的。

网友:
EEPROM的資料錯誤 換掉就好了

网友:
还是eeprom的问题

网友:
换掉3410和3421,然后解密,OK,否则,复发的多。

网友:
更换3421,如果更换后还报错就找同样料板上的BIOS和码片换到报错板上

网友:
应是3421不良造成掉电而引起0175

网友:
我们经常刷EPROM还要记得拔cmos电池就应该ok】,不会出现楼主的情况啊,要不就是资料错误,个人觉得接0175都不关3421
3420啊,不过他们有问题是通病了  呵呵,经常要加焊的

网友:
IBM T系的机出这种问题如果不是旧机应要被招回.真是有点多.经常刷EPROM.便宜我们了

网友:
要和ADP3421和ADP3410一起换了。才能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