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 抱0B

楼主(2009-05-02):
杂牌 845 GL 刚买的二手的 试机是只用了一条256 可以点亮  以为没事 就装机了 上了两条   可是装好后 代码显示C1然后0B 或者是B0  看珍断卡的RUN灯不亮  然后只插一 条也不行了  不插内存 最后显C1  然后FF  求各位给指点下 谢谢

网友:
电源之类的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付  换过电源的 也是这样

网友:
把金手指和内存插槽洗一下看看

网友:
那你现在测试下内存电压看看,时钟   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0b见过最多的是:槽接触不好和AD线有断线,再就是换一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