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 845 保护

楼主(2009-05-02):
实达 845GL 加电保护 拔掉4针CPU供电 不保护了 量上管G级对地阻值50多欧 请问下 是不是偏小 一般的场管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谢谢各位 指教
cpu
cpu供电

网友:
你换了吧,是偏小,具体的我忘记了,

网友:
不一定是场管哦,也有可能是供电IC的问题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掉CPU全部供电部分:电源IC和场管

网友:
12V对地短了。大多是上管坏了。还有就是相关的电源管理IC。和驱动IC。自己顺着电路跑就知道了。遇坏的就换。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