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中常用的DOS命令与软件

楼主(2009-05-02):
先说一下命令:
dir  察看命令、还有dir/p dir/w具体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cd  进入目录命令、格式为cd * cd后边留空格*代表进入的目录名称,cd..返回cd/返回总目录。
mats使用进入目录后运行mats就行了
ATI和R系列软件运行要ati或是R* -nocfg *或是ati -nocfg进入软件后在选择各项目

网友:
如果你是Windows 2000/XP的用户,常常会为无法到DOS中进行一些基本操作而烦恼,比如用DOS引导电脑重装系统,或者在DOS删除一些在Windows下被保护而无法删除的文件等等。这时,你惟一能做的就是翻箱倒柜地去找那些启动光盘或软件。
vFloppy(虚拟启动软盘)小档案

软件版本:1.0 软件大小:1.1MB

软件性质:免费软件 适用平台:Windows 98/NT/2000/XP

第一步:下载运行vFloppy

从本刊光盘下载vFloppy,不用安装,直接解压缩运行其中的vFloppy.exe后可以看到如图1所示窗口。

第二步:选择映象文件

在“映象文件”选项里选择BootDisk.img存放的位置,注意它和vFloppy.exe被解压缩到同一文件夹下。

第三步:编辑Boot.ini文件

最后,单击“配置文件”后的“编辑Boot.ini文件”按钮,如果你不是默认安装的Windows,需要指定Boot.ini的路径。在打开的“文件编辑器”窗口中,修改Timeout为合适的时间数值,也可以修改“由虚拟启动软盘启动”为自己想看到的语句。

第四步:随时使用启动盘

所有修改完成后,单击“应用”按钮。重启系统后,会发现如图3所示界面,启动盘真的就这样请到了你的硬盘里。选择它,就和Windows 98启动盘启动一样,随时可以到DOS下工作,很方便吧!

下载地址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20055.htm

网友:
显卡处理器识别工具GPU-Z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617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