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暗屏的

楼主(2009-05-02):
一台17联想LCD,能加电但无显,暗屏,经测试,是高压板坏,该高压板是BIT3193方案的,全桥式的逆变器,查其第10脚供电为0,顺前查给其供电电的电路发现一P沟道管未导通,且其前面的2A保险已烧开路。有发现高压板上12V的滤波电容开焊且微鼓。更换以上元件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高手啊。高手。

网友:
能传上个图片吗。好学习一下。

网友:
高手啊。高手

网友:
恭喜LZ哈

网友:
这个问题啊  你高高啊  好高啊

网友:
我是新手刚自学,特来讨经验呢

网友:
显示器里边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啊,或者两个都有?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好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