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k702fs主校正管Q313- irf630发烫

楼主(2009-05-02):
开机显示正常,但为何该管发热严重,板都烧焦了,甚至还烧行管。
长城

网友:
观察行电流和推动还有升压还是降压2极管,电容

网友:
多切换几个刷新模式.看一下显示器出不出问题.这款长城显示器容易坏行管旁边的一个校正电容.

网友:
昨天找到一个和另一个校正管背靠背贴着的s电容,给烘裂了,但容量还在。换个新的,老样子,还是发烫,而且已经把烧焦底板的那个场管改装到围绕高压包的散热片上了。没接VGA信号也一样。看来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