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组合式很适合显卡GPU加焊和重植锡珠的BGA焊台

楼主(2009-05-02):
08年11月在基地潜水,学习修显卡,看到许多DIY,心情很激动,我也是一个DIYER,决定利用手头的一些材料加一些购买的自己制作,终于在1月份完成投入试用,先上组合图
看很多DIYER大都用功放盒,VCD盒子做成一体机。
而我当时设想的目标是控制部分,上加热,下加热都独立分开,组合试用。
显卡和主板的下加热分开,不同的作用效果。

网友:
简单介绍一下材料和控制器的操作面板,由于里面接的比较乱,就不上内部图了。
2只欧姆龙温控器,可惜没有分段温度调节功能(由于是日文说明书,不知道有没有这功能)   自备
1只欧姆龙数字按键可调时间控制器   自备
2只固态继电器   自备
1只不知牌子的8205大风枪,图的是便宜  购买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21758410c9494fd.htm
2只风嘴 购买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fafda4db5dd31d1.htm
1块红外线加热陶瓷 购买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eeb4294994a6772.htm
1块0V---15V稳压可调电源成品板  自备
1只UPS报废的外壳  自备
2只废ATX电源盒子   自备
1付可调磁铁吸附支架  自备
其他指示灯 旋钮 开关 等购买

网友:
不错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吧功能说的详细点啊

网友:
接下去说一下风枪的改造,我想很多DIY碰到这样的问题,风枪和数字温度控制器接好后,温度上下波动很大,基本不好控制一个准确的温度,下面按我的方法改造就可以解决了,温度准确控制在你所要的温度:
1.拆下买来的风枪的风嘴(不用他)拆出买来的风枪使用K型温度传感。
2.找一截直径大概5MM长2CM左右的铜棒,在一端打一个直径2MM左右深8MM的孔。
3.把传感器的头部塞入铜棒孔内,用铁锤敲一敲,直到传感器被固定住
4.传感器装入风枪,让铜棒露在风枪口4CM处,风枪里面不够长的导线用铜丝和铆钉连接,或者重新购买一根K型传感头,网店有的卖的。这里说明一下,传感器头部使用铜棒可以把温度加热和冷却的惯性基本去除,嘿嘿,你试试就知道了。至于为什么要露出风嘴4cm左右,这样可以检测到靠近被加热GPU的温度,更准确。

网友:
支架用什么做的 挺好看的

网友:
现在我们要谈一下风嘴的小改进了,8205风枪使用旋转的柔和风,但是出风口不大,出来的风就免不了比较集中,扩大的向北桥一样的面积时,往往是中间比四周的温度高,经实际测量,中间温度比四周高20度左右,只要在风嘴中间挡住一点风,并可以让风向四周扩散,因此,我在风嘴中间加上根据分风嘴大小不同而不同的铜片,经实际测量,这样改进后中间与四周的温度差异只有5度。看图

网友:
该轮到下加热了,很多DIY下加热做成一体的,可以加热主板和卡,对于加热卡时,大都专业的会把卡四周的元件用铝带阻挡热源,对于我们业余的这样浪费材料,而且整板加热又浪费电,受以前用锡炉加热的启发,于是用一个废电脑的ATX电源盒改造,在盖子上开一个放口,用网上买的6CM X6CM发热砖,和隔热棉安装到盒子中,传感器安装在发热砖的上部(不是很好,以后改进),看图吧

网友:
看一下上加热安装好的侧影,靓哦
图中的风枪的固定圈是利用旧设备配件改的,就地取材,废物利用是DIY的宗旨。

网友:
显卡放置在加热器上的状态,不需要隔热铝带,现在对修理显卡的效果很好,只可惜不能分温度段控制,只能手动分,以后再升级了。过段时间做一个面积大一点红外加热器就可以对主板加热修理了,拆装方便。

网友:
你的维修工具全是自己制作,如果能控制有铅无铅的温度更好。

网友:
我纯属是业余爱好者,目前还不知道无铅的温度要如何操作,只知道无铅的温度要高,希望版主能不吝赐教无铅的维修方法,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温控和我家的一样,没有分段控温,中文说明书我到是有.有一点我觉得不妥,风枪的热电偶离发热丝这么远,我估计内部的发热丝长时间下来会烧断,我也做过这样的实验,发现发热丝烧的发红,而且温度也不稳定.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温控器的SHIFT这个功能来补偿出风口和内部的温差,一般出风口的温度会比设定的低20度左右.这样SHIFT输入20,实际温度会在你的设定温度加20,但显示还是显示设定的值.你的PID参数是多少?我的P=207,I=7,D=1,温度稳定在+/-1度,很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想温度控制好,把加热转换成红外灯管
其中缘由我就不说了哈
你搞得挺有创意的  哈

网友:
这个温控和我家的一样,没有分段控温,中文说明书我到是有.有一点我觉得不妥,风枪的热电偶离发热丝这么远,我估计内部的发热丝长时间下来会烧断,我也做过这样的实验,发现发热丝烧的发红,而且温度也不稳定.解决这个问题最 ...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离发热丝远,但是是必须套上风嘴才使用的,风嘴内的温度就是需要达到的温度。即使离发热丝很近,内部温度到了,外部不到,还是需要通过温度补正来达到实际值与设定值基本一直。所以发热丝内部温度始终比出风口高,很多专业机要把探头放在GPU附近,就是要得到被加热物体的实际温度,通过补正的温度与实际得到的还是差异大的。不过我的设计要是出现风机不送风时容易使发热丝发红,探头装在离发热丝进的地方,即使没风出来也多少能够起到温控,这点到是对的。
使用中,除了冷开机时有发红,几秒后就很暗红了,不像电炉那样始终很红着。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崇拜呀
高手呀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厉害啊

网友:
楼主也太历害了,成本要多少?我也想仿造一个.

网友:
支持自制,但是最最主要的是温度得控制好,好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现在维修行业的钱不好赚,淘汰快,竞争激烈,对偶式价格的“口水战”

网友:
怎么看不见图片啊

网友:
高手,可惜图挂了

网友:
能不能再发一次图片,看不到呀

网友:
我看布道图。看到的X

网友(2009-09-09):
那个风嘴很有创意,保护芯片核心。

网友:
楼上的风嘴中间加上根据分风嘴大小不同而不同的铜片 个人有点不同见解 铜片不能焊在钢网上 最好焊接在风嘴上部出风口的位置 这样下来的热风经过钢网后吹到芯片上的温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是经过实测得到的验证

网友:
不错
能用就是好东东

网友:
lz的动手能力值得学习

网友:
仔细看看怎样操作。收藏先!

网友:
这个不错.我也来试试谢谢

网友:
楼主的支架是在哪里买的呢?

网友:
很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楼主的支架是在哪里买的呢?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支架是千分表磁力座.

网友(2010-01-22):
新手 感叹下 后面的路还有好长啊!!

网友:
正在收集资料自制一个!佩服楼主!

网友(2010-03-31):
楼主,羡慕你的自制能力,愿你做的会越来越好,到时要拿出来分享啊

网友:
不能不佩服哥哥你的能力,我也学习自己做一个,买成品的BGA机太贵,没有钱钱啊

网友:
看了楼主的作品很受启发,也很佩服楼主的的动手能力。温控器换成带曲线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