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p35查诊断卡正常不查不亮

楼主(2009-05-02):
今天收到一块冠盟
型号 GMARXC410-77E2P-MN 网卡上面写着p35-121-16b9
客户啥问题说不知道 让给测测看看 那就侧呗
经测试 可以点亮 但是键鼠不好使 后来修好亮了 但是点亮的时候诊断卡的查着的 装系统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然后就关机 诊断卡撤下 点不亮  当时就晕了 怎么可能呢 然后查第一pci诊断卡跑 c1 01 02 07 跑到07就不动了 看说明书说是检查cpu 但是查到第二pci  诊断卡正常走数 板子可亮 不查诊断卡不亮     来怀疑bios问题 但是网上 没有该主板的bios
请问高手们可知道这其中的问题可在  原因在那  怎么解决  请赐教

网友:
刚才在网上查了下 型号根本不对 找了个跟这个板一样的 原型号gmarxc410-77e2p-mgn
http://auction1.paipai.com/searc ... 65-3F7C.html#nolink
这个是刚才找的板的说明 没有病毒的  放心

网友:
字打错了 请原谅

网友:
你的图片很清晰是用什么相机拍的

网友:
解决不了就送检测卡咯

网友:
我以前的帖子 估计对楼主没用  刚从基地买的工具 没到 还没换桥呢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2539-1-1.html 祝你好运

网友:
在网上找的  关键不是送不送诊断卡的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换根内存看看,还有你的那种是什么诊断卡?是不是带单片机那种?

网友:
BIOS问题,拔下芯片清洗下管脚及插槽看下,

网友:
试了 不行 bios找了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
昨天经过反复的判断 检测 打阻值  北桥有空焊  用bga加焊  反复测了几次应该是ok了

网友:
我以前遇见过,换了个电源就好了,再不行换个IO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