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长城ATX-300P4-PFC绿线没有电压

楼主(2009-05-02):
绿线没有5V电压输出,,,KA7500任何一个脚都没有电压,LM339任何一个脚也没有电压,,请问高手们?我是一个新手。。。。请说明白一点,最好有图。。。。实在感激......

网友:
查带机电路工作了没有

网友:
辅助电源没有工作,检查辅助电源。

网友:
都没有电压。那你看有300V吗?

网友:
查一下   看有300V    一点一点查    要是上个图  或许会好点

网友:
绿线无电压,都是辅助电源损坏,一般高压部分损坏较为多见。由于你没有说明电源外观现状,[可能是新手吧,说错了不好意思:)],现按维修流程来说明一下。首先要看保险丝的没有断、整流桥是否正常,一般测量大电容两端(图上AB点)有没有电压就可以判断了;第二要测量辅助电源开关管(Q3 C3866)的e c两极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有可能是电阻R13开路,一般情况下辅助电源开关管击穿,电阻R13肯定会烧断开路;第三就是要测辅助电源控制管(Q4 C1815),多见是击穿造成电源不起振。辅助电源睚关管和控制管击穿会造成大量元件(特别是红圈内的);第四要测低压输出有否短路,接电一会后再断电用手试其温度,过高就有可能短路。还有就是稳压电路了,包括光耦的431相关电路了。反正元件不多,会比较好查,最好串上个100W的灯泡以防万一,测量时要注意安全呀。附上电路图方便对照。不明白的要多问和多点泡论坛,论坛上高手多的是,热心人多的是。

网友:
外观完好,,保险也完好,整流桥也正常,,有300V电压,

网友:
如果保险完好,按上面的思路吧,还有注意启动电阻R14 660K有没有开路。
这个帖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1899-1-1.html

网友:
三极管怎么分B极。C极。E极啊,我现在全忘记了。有没有好心人上个图标识一下啊

网友:
三极管怎么分B极。C极。E极啊,我现在全忘记了。有没有好心人上个图标识一下啊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上网一搜就OK啦

网友:
三极管怎么分B极。C极。E极啊,我现在全忘记了。有没有好心人上个图标识一下啊
引用 网友A:

面对三极管的文字面,管脚向下,电源上用的三极管从左到右排列是ECB,你可以拆一只好的来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A:
面对三极管的文字面,管脚向下,电源上用的三极管从左到右排列是ECB,你可以拆一只好的来测量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了,热心人

网友:
:dizzy怎么和我记得是正好相反啊

网友:
现在电源又吱吱声了,这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
查一下主电源开关管,看有没有坏,还有辅助电源管,,如果绿线跟紫线电压变为5V后就查一下后级,,肖特基管是不是有坏了。。再换主电源管。。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再一次声谢谢...

网友(2009-09-26):
回复 网友B:

楼上太热心了,不知uc3843修的多吗?能发点实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