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测试需要从主板上取下来吗

楼主(2009-05-02):
场管测试需要从主板上取下来吗?还是在主板上直接测试好坏?

网友:
根本不需要

网友:
测压降的话就要拆下来了,主板上测不准的,如果是测对地阻值在路测也可以

网友:
如GS极短了,在板上能直接测出来

网友(2010-03-18):
学习了,搞了这么长时间场管的问题还是搞不明白

网友:
测电压最好拿下来,用手接触角放下电,在测,因为场管会存储一小部分电,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板上只能测到是否短路

网友:
我碰到,板上测试短路,拆下来测试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