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3002第一次开机要等20秒左右才开机,测试卡跑82 ...
ACER TM3002第一次开机要等20秒左右才开机,测试卡跑82停留

楼主(2009-05-02):
ACER TM3002第一次开机,测试卡跑到82就停住,可调电源显示0.6A,需等待15-20秒才开始再跑码。开机正常后关机重开很快就过82.请问是检测键盘不过吗?但是开机正常以后再开的话,很快就检测通过了。而且键盘也能正常使用。望高手指点。
ACER

网友:
机器原来烧了充电电路的一个复合场管,充电管理芯片MAX8724也已经损坏,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不插内存跑多少

网友:
关掉机器(不拔适配器),放半个小时再开机的话也会出这个问题,关机以后时间短再开机能很快检测通过的,时间长了就要等长时间才能过

网友:
换个BIOS电池试试

网友:
不插内存跑0E

网友:
终于找到故障点了,重焊南桥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