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N-PGB 6B1L装不进系统,请大侠支招

楼主(2009-05-02):
今天接了台SOYN-PGB 6B1L的机子,客人说以前是好的,只是想重装个繁体的可是重装后就是进不了,手动和GOST都试了,就是出现像内存报错的数字,我又换了硬盘都不行,现在没招了,请大侠们支支招,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首先看看C盘分区是不是活动分区,这一步很重要。如不是就设置为活动。如是就进BIOS设第一启动为硬盘启动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上次一台ASUS的机器也是。装好后能进系统,重启后就不行。
我装了好几个系统,都不行,后面把BIOS里的SATA模式关了就行。系统都不用换。

网友:
华硕的搞过一个跟.你说的型号.差不多..跟你搞的过程.也差不多..其实后来..发现..就是系统问题..搞了近一天..后来..换了一个.GHOST 的.11.0的.具体什么版本.如果想知道.我明天上班的时候.查一下.告诉你..具说蛮新的.....好像这个是由于..SONY 对系统..要求就蛮高的..还有就是.ICH9  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