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故障

楼主(2009-05-02):
接一IBM X41笔记本,插电把隔离电路中的一个场应管(4435)烧糊了,此场效应管与保险连接,把CPU供电芯片,充电芯片拆了,还是烧,请指教,

网友:
拆了芯片不要急着在装上去,先测看那有短路的呀这样下去你有多少东西可以换呀

网友:
先测下各个供电电路电感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这样烧法,后边电路肯定有严重短路

网友:
管子烧了是有原因的,换新管子后, 最好先把原因找出来再加电试.

网友:
各个供电电路电感?是不是主板上的大的电感线圈,一般有几个。

网友:
不是有几个大电感的问题,而是常用待机电压,就会连接储能的电感。

网友:
X41充电芯片烧了要把和他相连的场管一起换了才好

网友:
测CPU座底下的二极管,还有附近的几个电容对地短路了,怕是CPU坏了。

网友:
负载还有严重短路,先把负载短路修好了才能装管子

网友:
你检测一下场管的后级有无短路  若没有短路。
你把场管拆下来 检测主板上的场管的G极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G级和S级 D极有无短路的现象若 G级和S级短路了 通电马上场管就会发烫,时间稍长就烧了  我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先查哪路供电短路,打电感地阻值,如果阻值不正常,加相应的输出电压去烧。把短路负载烧烫取掉,在把坏了的换了,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