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2):
                                未经本人同意切勿转载。

网友:
我是站在巨人在肩上,希望大家能认真的把别人的案例分析,不要看过就看过了。

网友:
谢谢,,。
本人感觉理论挺简单的,,,但是要把理论放到实际中感觉就有点不是那么回事了,,。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经验吧。

谢谢LZ

网友:
好啊!这样的帖子我喜欢,来者不拒

网友:
看到楼主发的帖子归纳的比较全面!学习了!
确实是在维修过程中遇到有规律掉电或不定时掉电的比较棘手!一定要细心观察各个细节,静下心来分析才能少走弯路!
如果是发现在系统里电流有所偏大,且主板有过热的(显卡或CPU)测量供电电压无异常的应该首先排除散热不良的原因!
如散热正常,可以触摸个供电电感、MOS、电源芯片是否有异常发热!
其次可以代换CPU(曾经遇到过一二次)!
再次之代换显卡或CPU温度侦测芯片!
如果故障仍依旧,就只有去一组一组的断掉个电源控制芯片的SHDN、PWRGD信号!
最后还有IO,南桥,显卡这些也都有过掉电的故障!
总结:其实这也只是一个分析的思路而以,要根据实际情况应对!对于种故障一般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所以在维修前期就要做好思想准备,一步一步的来!还是一句话,要细心观察,多加分析,再动手更换前加以权衡,由易而难!

网友:
遇到这种电容,芯片不良引起电压不稳的情况用示波器测试电压能检查出来吗?

网友:
回楼上朋友。电容不良用示波器最好量波形比正常的大些。电感不良的波形是尖峰波。

网友:
修过一个IBM X31的机器,进系统就掉电,换了MAX 1845旁边的大电容,问题解决的,这是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恩,我会仔细研究

网友:
全高手啊..!!天天不睡觉都追不上你们啊....狠命的顶...特别是总结的比较好.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特别受用...谢谢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