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找不到硬盘维修一例

楼主(2009-05-02):
做完系统后找不到硬盘了,初步估计是南桥或BIOS问题。可惜没BGA又没编程器,只有抱着试试看的 心里先从bios电路下手了,测电压2V多一点,于是换了个电池。这次硬盘找到了,可是一断电源就会出现:bios check  error!no  deaft   find。。。郁闷。于是跑bios电路跑到一滤波电容直接摘掉,上电重新设置bios。断电故障依旧,于是接着跑线路跑到一hfe(应该是保险电阻),用表测了下无穷大,于是摘下,拖锡连接焊点。重新上电设置bios,故障解决。遇到此类问题不能直接说南桥问题,不要轻易放弃。。。。

网友:
呵呵,你比我仔细哈..开始可以做系统说明主板和硬盘没问题啊..不可以保存应该是CMOS电路问题.

网友:
你意思是BIOS虚焊了...但BIOS虚焊不认硬盘?

网友:
我的意思是在双二极管后面的那个保险电阻坏了。。。。。。。。。

网友(2010-07-04):
BIOS电路和硬盘有直接关系么。。可能是你线接触不好刚好哪里出现故障

网友(2010-08-03):
不会修的coms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