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gs装驱动就蓝屏

楼主(2009-05-02):
7600gs一块   装什么版本的驱动,进系统后过一会儿就定住,然后黑屏几秒,然后蓝屏,最后写着nv4_disp 0x000000ea

内存换过

进安全模式没问题

进VGA模式不行

若是显卡的问题,请问具体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1、用软件测试一下看显存是否好坏
2、用BIOS修改软件查一下看频率是否过高
不过你的卡加焊GPU或重植或更换应该解决问题

网友:
曾经见过驱动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撇开不谈
一.排除gpu虚焊
二.排除bios信息  刷新
三.mats检测  无报错,更换gpu
7600gs  的  一般第一步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