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x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9-05-02):
手上有块板无CPU供电,查rt9602供电正常,rt9241B供电1.39V不正常,发现9241B 20脚与一个三个脚的贴片904连接,904另一个脚直接到红5v。想问下这个904是什么东东?可以用什么代换??大家帮看看。

网友(2009-08-17):
那是一个贴片三端稳压管,只能找同类型的代换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478的,什么板子忘了,但是是9241的电源芯片,一开始换个9241好了,过两天又烧了!把9241附近的贴片电容,电阻全换了,还是烧9241...
    求解决!..

网友:
楼上的大胆的自己开一个贴

网友:
先飞根线试试是不是电源IC因为供电低造成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奥..不好意思,忘了,是看到这个9241才想到自己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