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51C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现象

楼主(2009-05-02):
修理一台DELL E551C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现象:电源能启动,也有启动时响 的一声,但是没有图像显示,不插信号线时,功能指示灯全亮,屏幕有灰亮,信号线与电脑连接上时功能指示灯灭,屏幕没有光栅。请大师傅帮助。谢谢!

网友:
查下CPU及存贮器,可能存贮器内资料有问题

网友:
谢谢,可找不到存储器资料,哪个有发个上来

网友:
是存储器资料的问题,刚找到来写,OK

DELL E551C原机.rar

484 Bytes, 下载次数: 2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