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 不过内存

楼主(2009-05-02):
一快昂达主板插上测试卡跑代码 C1  01 02  03 05 07 循环跳变换I/O不好用(都换了三个了还不还用,I/O是好的  还有地方能导致内存循环跳变。 还是I/O的问题换了个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电压。BIOS。AD线。排阻。北桥。

网友:
刷 bios   貌似以前修N快

网友:
上这么多图根本没意义!
到最后也没报上芯片组!

网友:
INTER  芯片组的  478CPU   再 图片上都能看出来啊

网友:
看样子是精英的板子吧。这样的板子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BIOS

网友:
查内存供电。刷BIOS或时钟

网友:
座子你考虑下,,,478的扳子很多座子虚焊

网友:
拆串口芯片,,遇到过

网友:
修好过是刷的BIOS

网友:
换内存,测电压,刷BLOS.

网友:
精英的板子毛病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