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清华同方 超锐 C520 老死机

楼主(2009-05-02):
清华同方 超锐 C520 本本老死机 应该不是散热问题。 基地成员有没修过这样的本本? 小弟在线等。
问题

网友:
内存及内存供电,硬盘,显卡 主要重点查主板的供电。

网友:
死机的时候摸摸CPU附近热不热,如果很热的话先检测一下CPU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F4650的机器,是北桥芯片有问题,一进系统到桌面就经常死机了,不进系统很正常

网友:
做个原装系统试试啊

网友:
4楼 谢谢了 有可能是那问题 我试试看 是加热还是坐BG啊

网友:
刷BOIS试试看,清华同方超锐T系列的机子就有这种毛病,厂家说刷BOIS就行了